FANUC15M的怪问题

楼主(2006-08-31):
问题是这样的,开机后做原点复归没问题,当你关掉电源再开机的时候,做原点复归,也可以复归,但是位置跟上一次的位置是不一样.如果不关机,做几次原点复归,位置都是一样的,它复归的位置一共有5个停止点,每一点相差4毫米,在执行程式时,尺寸都正常.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电池掉电,位置记不住了?

网友B:
15M一般用的都是增量型脉冲编码器吧

网友C:
原点复归不良,或离Z相脉冲过于靠近

网友D:
你的丝杠是4mm导程的?

楼主:
楼上的大哥,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吗?

网友E:
查一查回零用减速开关,是不是接触不良。

楼主:
应该是没有问题呢,因为在没关电源之前,归几次零都没有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