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高手关于PDF

楼主(2006-09-01):
我安装的是WIN2000英文版的操作系统,系统已经安装完毕,软件也升为SP4。补丁也安装拉。现安装PDF文件浏览器,PDF文件安装时没有错误,当安装完成后,打开PDF文件时确说有一个错误存在,不能打开。错误:There was an error opening this document,the filename,directory name,or volume label syntax is incorrect.
PDF语言我也更新啦,还是不行,操作系统语言也设定为简体中文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忘高手能告诉一下小弟,要不我的PDF 资料就没有办法看啊。谢谢

网友A:
将打开的文件名称改为英文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芯片级维修兄弟 的回复,我也改了文件名拉。英文,数字都改啦还是不行。
我用的软件是7.0的版本,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安装拉,还是不行,正在郁闷中。

网友B:
操作系统换了没有?

楼主:
操作系统是WIN2000SP4英文专业版。以前的系统是中文版,因最近STEP。7处现了莫名奇妙的问题,所以我就更换英文版的操作系统。我也安装了中文版的OFFICE软件也没有问题啊,不知道为什么安装Adobe Reader 7.0确打不开PDF文件。谢谢各位大师帮忙看看。

网友C:
你的PDF文件有没有问题,在别的电脑里能打开么?

网友D:
用XP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