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磁阀线圈电压是380V的能用在415V的电压环境中?急!!!

楼主(2006-09-01):
各位高手请帮助一下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楼主:
我是生产压缩机的厂家,现在那有批出到新加坡的设备,要求电压为415V的.其他控制箱什么的,电动机都是按照415V制作的.现在唯一碰到的问题就是电磁阀的线圈电压是380V的.问题:380的电磁阀能用在415V的电压环境下吗?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380的电磁阀不能直接用在415V的电路中,你可以用串联电阻的方法解决,根据电磁阀的额定电流强度,通过计算确定串联电阻阻值.

网友B:
不可靠,你的控制回路电压是多少?一般总要用到220V吧,根据控制系统和电磁阀的数量,定制415V/220V的变压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我询问过电磁阀生产厂家380V的电磁阀有10%的正负差。按上限算的话是418V,到了极限值。控制箱内的控制电压是415的。接触器用的也是415V的。整个控制回路电压是415V的。麻烦那。

网友B:
电磁阀多吗?,如果不多的话,还是选用220V系统吧。

网友C:
定制415V的电磁阀线圈更换。

网友D:
电磁阀统一由AC415V变AC380V变压器供电就行了嘛,可以定做。

网友D:
为什么不把AC415V变成AC220V统一给供电系统呢?
新加坡的电压为AC230V/50HZ,我们的AC220V工业电器、民用电器(剃须刀、充电器)什么的都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D:
或者控制回路直接用新加坡本地的AC230V电源也可以啊。。。

网友D:
要不然你可以花几块钱去买几个1/2W或1W的碳膜电阻,焊接在电磁阀的接线座里面,也可以做一块印刷版放在电控柜里面呀。。。
随你的便。。。

网友D:
对了,电阻值自己计算,也可以实测。。。

网友B:
老菜鸟,厉害!什么招都用上了

网友E:
按个变压器

楼主:
呵呵感谢老菜鸟大哥!因为我的设备是供船舶使用,所以电压是根据船上的提供的电压生产的。是的我当初没有考虑到控制回路问题,早知道就装个变压器就OK!了。现在只好硬着头皮上了,等事后再想解决的办法了。

网友B:
还是趁早改了,船用设备要求极高,不能马虎.我公司也是生产船用设备的,要求可真是高啊!

网友F:
大胆用把没问题!!!我厂电压>=420好几年了没事烧阀的原因主要是阀体运动受阻

网友D:
虽然你厂电压>=420,但可能电磁阀是AC220V的,单相供电也就AC240V左右,与电磁阀额定电压的绝对值偏差为20V。
可是楼主的AC380V电磁阀额定电压与使用电压的绝对值偏差为35V......

网友B:
关键是你设计存在问题,一旦出问题了,客户提出索赔,那.....

网友D: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可大可下,但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的,你别吓坏楼主了。。。

网友G(2009-06-08):
求购380V电磁阀线圈,线圈孔径16MM,高39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