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技术难题,关于流量传感器或是液位检测

楼主(2006-09-01):
各位同行,大家好,在下工作中,一直有一个技术难题,希望大家给些建议,谢谢!
对了,恭祝各位吉祥如意!
难题如下
通过管道高压喷射出来雾状的汽油,流至高为50MM,直径为20MM的玻璃量筒中.
已经测试的方案:
在玻璃量筒底加压力传感器或者加液位传感器的方案,经测试不可行,原因是要等油完全流入量筒速度太慢,而且精度达不到.
问题:是否有合适的流量传感器或者其它的什么传感器,可以直接检测高压喷射出来的雾状汽油的容积,精度0.1毫升,重复精度0.1毫升

网友A:
首先你要求的精度0.1毫升,如果你要的是定值加油的话,可能会有滞后现象,个人认为这个精度是很高的
而且你的量筒的容积很小的,说明你的流量也是很小的
这就使得用流量传感器几乎很难,而液位传感器对小的量程也
有点难度.
个人感觉在没有别的办法的话
可以考虑下称重传感器.这也有个缺点就是自由落体的加速度
会对精度产生影响.

楼主:
补充说明:
1\测试最终喷出的油量,不需要控制;
2\如楼上所说,油量确实是非常小的;
3\汽油是按固定的次数喷出来,每次喷出来量是一致的,是否有办法可以检测单次的油量,通过计算得来全部油量;
请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A:
3\汽油是按固定的次数喷出来,每次喷出来量是一致的,是否有办法可以检测单次的油量,通过计算得来全部油量;
__________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检测多次的流量而得出每次的流量的,
这样的话只需用个计数器,普通的称重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了.
还设想了个方法就是通过计算前后压损,当然这需要知道工况,并且需要准确数据.仅为个人看法.

网友B:
我们有专用于小流量测量的流量计,最小的流量0.008-2L/MIN,精度0.3%,最大耐压300公斤。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有需要联系我13581606977。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自游人在 2006-9-1 18:00: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有专用于小流量测量的流量计,最小的流量0.008-2L/MIN,精度0.3%,最大耐压300公斤。不知能否满足你的…
--------------------------------------------------------------------------------------------
什么产品这么啊。有资料吗?可以给我发一些hzxy211@163.com

网友C:
如果知道每次喷射的时间,那多计几次再除应该可以计算出每次的量。

网友D:
小流量计的资料给我发过来,我看能否用上bailuyuan99@126.com谢谢

楼主:
3\汽油是按固定的次数喷出来,每次喷出来量是一致的,是否有办法可以检测单次的油量,通过计算得来全部油量;
__________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检测多次的流量而得出每次的流量的,
这样的话只需用个计数器,普通的称重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了.
还设想了个方法就是通过计算前后压损,当然这需要知道工况,并且需要准确数据.仅为个人看法.
首先,谢谢你的建议.
每次的流量如何检测呢?油是雾状喷射出来的,并且每次喷射之间的间隔时间是非常短的,每钟大约二十次左右;
另,喷射的次数是已经检测到的.

楼主:
每秒钟大约二十次左右

网友A:
20/秒???频率好高!这样的差压式的也不行,
干脆用个长径的喷嘴接出来,直接进入一个处理过的容器
还用累计法.
我知识有限,别的想不出招数了!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