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紧急求教用什么控制器去控制阀门

楼主(2006-09-01):
在供热管网做一个工程,在几十个管道上安装电动调节阀(相互之间很远),在不同的时间段对流量进行控制,最后通过GPRS进行远程控制,想问一下用什么控制器去控制阀门呢,想选用PLC,但觉得浪费(得买几十个小型PLC,一个PLC控制一个)

网友A:
就算是50个阀们的话,
把控制量和反馈量全算进去
再加上有些必要的检测(流量,温度肯定有吧)快200个点了,
干脆套DCS算了!

楼主:
点之间都是独立的,因为相互之间很远,都是通过GPRS(暂定用宏电的无线路由和DTU)传输到监控中心,在监控中心对阀门进行控制。对单个点来说,只是一个模出(控制阀门开度)和一个模入(阀位值)两个量,控制器得完成对阀门的定时控制(为了节省热量,不同的时间段开度变化,比如白天开大,夜晚关小),除了PLC还有别的可以用马

网友A:
每个地方加一个阀位手操器怎么样?
也可以接受自动信号,也可以接受手动的
带上通讯接口,可以远距离通讯.

网友B:
手动难道要现场用户去控制用汽量?

网友C:
单片机组织一个控制器。

网友D:
每一个阀门用一台阀门专用PID调节仪,可以接受流量信号和阀位反馈信号,可以输出两种信号,一种电流,另一种取代伺服放大输出开关信号。自己经过流量的设定值和测量值进行PID运算,调节输出。还可以取消阀位反馈信号,通过设定阀门的行程时间来判断阀门开度,这是,这个信号的输入位置可以接一路模拟信号作为外部给定信号,用模拟量来随时改变流量的给定值。也可以手动或者自动控制。
或者每一个阀门用一台阀门智能手动操作器,可以接受流量信号和阀位反馈信号,可以输出两种信号,一种电流,另一种取代伺服放大输出开关信号。还可以取消阀位反馈信号,通过设定阀门的行程时间来判断阀门开度,这是,这个信号的输入位置可以接一路模拟信号作为外部阀门开度给定信号,用模拟量来随时改变的开度。也可以手动或者自动控制阀门的开度。
以上两种仪表都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与上位机连接,通过软件也可以实现外部控制和监控。这样的话现场和主控室都可以看到和控制。除了通讯连接的线缆,其他可以省掉。

网友E:
用DCS算了.这样还方便.

网友F:
我们有很成熟的方案.你其实把帖子发错了,应该发到无线通讯版块的,那里是非常专业的.
不用PLC,用RTU模块,有各种形式输入\输出的,开关量\模拟量,本身带有通讯接口,232\485都可以,你外接GPRS或电台都可以.
我们建议:选用数传电台+RTU模块 原因如下:
采用GPRS会因为网络延时或故障原因导致运行不稳定,用数传电台的话,由于是自己的专网,速度快,有保障.
在城市供水管网中,应用很多.包括检测压力\流量等.
如果还存在其它疑问,可以讨论.13835984678

网友A:
gen 盛世自动化 学习了!
能不能给发点这方面的资料,
yuxi1017@163.com

网友C:
由于服务器拒绝接收某个电子邮件地址,邮件无法发送。 主题 '用什么控制器去控制阀门——单片机组织一个控制器。',

网友F:
to:摇摆
这几天在外出差,回家后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