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改S7时转化问题---体会.

楼主(2006-09-01):
我已改十多套S5为S7.

一般S5-100U改为S7-226.只有在时间指令有点不一样,稍加改变即可,其它指令都差不多.

S5-115U,95U,改S7-300.主要难点在变址指令,地址填充指令;一个地址的内容送累加器1#或累加器1#.虽然S7也有寻址指令,但还要改改.其它指令都差不多.

注意不要超过work memory.
S5的DB块是8BIT,而S7的DB块是16BIT.一般在S7里把S5的DB块X2即可.DBW1变成DBW2了....
DB1.DBW255变成DB1`.DBW510了
  S5-100U很少用到DB块.

 而DB0/DB1是S5固定块,在改时没有实际意义,可以不理它.

 有时S5的DB块和DBW等调用是采用指针形式的.在改为S7时也可采用指针形式.

 如与上位机通讯,则要注意了,要作相应改动.

网友A:
是吧,还有么?
难道不能直接移植么?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吗?
S5-115U系列的都改了哪些型号的?
例如:6ES5 941..
      6ES5 942..
      6ES5 943...
      6ES5 944...
      6ES5 945...??
S5-135/155或130/150的有改过吗??
如有请提供CPU的具体型号,想和你一起交流下哦。

网友C(2007-05-06):
楼主的情况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D:
不错!朋友,你能教点给我吗?
  我上次试着用西门子的S5 CONVERT S7的应用软件把那个S5115-944的CPU的程序改为S7-318-2DPCPU用的程序,可好多出错,且那个源文件再怎样把它变为各个程序文件呢?
  请教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