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的怪现象

楼主(2006-09-01):
最近用了一款步进驱动器,发现步进电机在运行中有时发出异响,好象被卡着,但还没被卡住,以为是负载所致,卸下负载,情况仍一样.把驱动器的输出电流调小,则异响不再出现.真是奇怪,驱动电流大,电机扭力才大,为何电流小了电机运行反而更平稳?

网友A:
电流不是越大越好,要和你的步进电机配合 ,你的电机的电流要求多少?

网友B:
这是机械共振产生的

楼主:
电机的电流是4A.设置为4A时,则有上述现象,改为3A或2A则没此现象.

网友C:
什么速度下运行的?

网友A:
如果是共振现象 那也和电流没什么关系啊
只和速度有关系。
你速度有没有变化?

楼主:
运行方式:停--加速到10k--恒速---降速--停,反复.

网友C:
10K,你驱动器上有没有细分?如果没有的话,共振的可能性不大。

为何电流小了电机运行反而更平稳?
也许,就是因为电流小了,力矩小了,才抖不动了。

网友D:
共振和电流是有关系的!电流大了,空载的时候就很容易震动。
伺服电机就是靠调整电流来消除共振的!

楼主:
驱动器细分数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