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应用何种流量计

楼主(2006-09-01):
介质为油,压力6公斤,控制中心有变频器,环境干扰较大,用什么流量计、控制仪表最经济。另外有没有可以直接把流量计接入三菱FXPLC测流量的

网友A:
可以根据控制的要求选择,超声波精度最高1.0级或涡轮4-20输出的没有多少钱

网友B:
油品计量首选容积型流量计,要控制可带光电脉冲转换器,可以到加油站看看

网友C:
精度要求一般的可以选转子,涡轮也可
这个是不受变频干扰的
也可以做远传,最好把远传做到二次表上
带485接口即可.

网友D:
可用差压式流量计

网友E:
用我们宝德的涡轮流量计。4~20mA或脉冲输出均可直接接入PLC。
我的联系方法:
QQ:540252047
电话:0531-88878907转812

网友F:
用椭圆转子流量计,可直接入三菱FXPLC的AI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