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最小值

楼主(2006-09-01):
我现在做一个很简单得数据采集程序,很菜,用ACL-8111板卡采集数据,VB编的程序。请问大虾们怎么求最大最小值?

网友A(2008-04-06):
这是一个算法的问题.设置一个变量.将采集到的数据和该变量比较,大就将采集到的数据赋值给该变量,然后继续采集比较(当然如果用DMA模式,就是将采集到的所有数据逐个比较),最后该变量中的值就是最大值.求最小值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