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实际设置与使用资料(最全,最好用)

楼主(2006-09-01):
TD200文本显示器操作说明书
中文文本液晶显示屏TD 200是SIEMENS公司最近推出的文本编辑显示设备,具有人体工程学设计的输入键,操作简便,不易出错;内置国际汉字库;背光LCD显示;不需额外电源;具有人工设置数字输入,便于现场修改。
硬件的特点及说明
TD200部件 TD200是一个小巧紧凑的显示设备,配备有与SIEMENS S7-200
CPU连接所需的全部部件,下图为TD200的主要部件:

简要说明:
1.文本显示区域:文本显示区域为一个背光液晶显示(LCD),可显示两行信息,每行20个字符或10个汉字。它使你可以看到从S7-200接收来的信息及指令给S7-200的命令。
2.通讯端口TD/CPU电缆:通讯端口是一个9针D型连接器,通过TD/CPU电缆把TD200连接到S7-200 CPU。
3.    键:TD200有9个键。其中有5个键提供预定义的上、下文有关的命令键,4个自定义的功能键。
3.1命令键的说明
  :用此键写入新数据和确认信息。
  :用此键转换页面显示方式和主菜单方式,或紧急停止一个编辑,如退出正在写入的数据、结果不置入。
  :UP上箭头用于递增数据和卷动光标到下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信息。
  :DOWN下箭头用于递减数据和卷动光标到下一个较低优先级的信息。
  :SHIFT键转换所有功能键的数值。当按SHIFT键时,在TD200显示区域的右下方显示一个闪烁的S光标。
3.2功能键的说明
  :用此键F1/F5显示第一画面;如果按SHIFT键的同时(或预先按下SHIFT键)按下F1/F5键,则显示第五画面。
  :用此键F2/F6显示第二画面;如果按SHIFT键的同时(或预先按下SHIFT键)按下F2/F6键,则显示第六画面。
  :用此键F3/F7显示第三画面;如果按SHIFT键的同时(或预先按下SHIFT键)按下F3/F7键,则显示第七画面。
  :用此键F4/F8显示第四画面;如果按SHIFT键的同时(或预先按下SHIFT键)按下F4/F8键,则显示第八画面。
TD200的操作
TD200有两种操作方式:
    页面显示(Display Message)方式:TD200默认的操作方式。
    主菜单(Menu)方式:可以访问多达6种不同的TD200菜单选项。
1、页面显示(Display Message)方式的使用
页面显示(Display Message)方式是TD200默认的缺省操作方式。上电后,TD200进入并保持页面显示(Display Message)方式直到进入主菜单(Menu)方式。如果1分钟内不按任何键,TD200就从主菜单(Menu)方式返回页面显示(Display Message)方式。
1.1 可用功能
    在页面显示(Display Message)方式,可以执行下列功能:
    卷动启动消息
    编辑数值
    确认消息
1.2卷动启动消息
    如果允许显示的消息多于显示器能显示的消息,TD200就显示其中最高优先级的1个或2个,并在第2行最右边的字符放置一个闪烁的DOWN下箭头。
1)按DOWN下 箭头,TD200显示紧接着的较低优先级消息。
    2)按UP上箭头 ,TD200显示紧接着的较高优先级消息。
    3)按任意键(除UP上箭头 和DOWN下箭头 ),TD200退出卷动方式。
 1.3编辑数值
    可以用TD200修改嵌入在消息中的变量。操作员用 、 箭头键和 选择消息并编辑其中变量。编辑变量,采用下述过程:
 1.3.1采用按 或 箭头键把光标放在想要信息的第1个字符上的方法,选择信息。
 1.3.2按ENTER 把光标移到信息中第1个可编辑变量的最低有效(最右)字符。
 1.3.4 按UP 或DOWN 箭头键,以增大或减少变量值。(按下并保持,可以加快增大或减少的动作)。
—    按SHIFT +UP 键或SHIFT +DOWN 键,把光标移到下一个数字的位置。
—     按SHIFT +ENTER 键,把变量复位到0。
 1.3.5 按ENTER 键,把更新的变量写入P.L.C。
如果不编辑消息中的变量,即不按ENTER 键或者按ESC 键中止编辑,TD 200并不跳转页面。只有在最后一个可编辑变量写入P.L.C后,TD 200才跳转页面。
如果消息中有几个可编辑变量,光标就移到下一个变量。在消息中所有变量全部编辑之后,TD 200才跳转页面。
 1.3.6 按ESC 键中止、退出编辑,编辑信息中的变量不写入P.L.C,保持原变量数值。
★ 注意:如果没有按键。1分钟之后,编辑将自动中止。
2、主菜单(Menu)方式的使用
使用TD 200的主菜单(Menu)方式可以浏览全部信息,显示P.L.C的状态信息浏览与设置带有实时的P.L.C里的时间与日期,强制输入或输出,释放口令以及修改TD 200的组态。
任意时刻,按ESC 键,TD 200即进入主菜单方式。TD 200立即在文本显示区域,可以看到操作员菜单和诊断菜单的信息。
2.1 选择菜单选项
    按UP 和DOWN 箭头键则可卷动菜单进行选择。当显示出想要的项目时,按ENTER 键,进入下一级子菜单。
2.2 退出主菜单方式
    当在显示一个菜单项目时按ESC 键,则TD 200退出主菜单方式。或者,如果在1分钟内没有按任何键,TD 200自动退出主菜单方式,返回到页面显示方式。
2.3 操作员菜单
2.3.1 查看CPU状态
在查看CPU状态菜单下按ENTER 键,页面显示从S7-200 CPU读取的信息。
型号    CPU 224      表述中央处理器CPU的型号
     版本     01.10        表述中央处理器CPU的版本
CPU模式-运行       表述中央处理器CPU的运行状态
利用查看CPU状态菜单,可以验证S7-200 CPU的运行或停止状态;并检查CPU的致命与非指名错误。
2.3.2 设置时间和日期
在设置时间和日期菜单下按ENTER 键,页面显示从S7-200 CPU读取的时间,同时光标位于左上角。按下述步骤改变时间和日期。
○1用UP 和DOWN 箭头键增大和减少光标所在字段的值。
○2当输入值正确时,按ENTER 键。然后光标移到下一个字段,直至完成所有设定时
2.3.3 清洁小键盘
   &n

网友A:
请问怎样才能将PLC的字符传送到TD200,如YES,NO等英文,谢谢!

网友B:
  你好,sharpwinner,R!
   可以告诉我们,TD200与S7-200的CPU之间的通讯线的接法吗?TKS!!

网友A:
若需要CPU给TD200供电,CPU的2、3、5、7、8和TD200的2、3、5、7、8对接,各自的4脚和5脚短接。若不需要CPU给TD200供电,外接24V电源时,则将3、5、8对接就可以了,各自的4脚和5脚短接。2、7是电源不要接。

楼主(2006-10-31):
哎.来晚了.........感谢情笛啊......太感谢了......

网友C:
TD200传送不了字符吧?只能传送数字!
我也有一个问题,如果后来发现有个地方错了,进行修改的话,会提示编译错误,这样TD200的编程又得重新开始,这一点特别不好用,是我做的不对,还是确实不能修改?谁知道?

网友D:
怎么没人提有关ESC的问题呢?如果ECS没有对应位,按下ESC时应该没有反应才对;其他键倒是很爽快的写在数据块中。有谁知道ESC?[/b]

网友E:
您好,很高兴认识您这位plc高手
小弟现在正在使用td200,第一次用,怎么没法显示呢
还希望您不吝赐教。
如果您有以前的例程,能否发一个给看一看呢?
谢谢!
我的邮箱:weehooe@163.com
电话:0371-67276951

网友F(2008-11-30):
我有一台这样的文本MD204LV4,问怎样把里面的程序考出了,文字不行,数字能行吗

网友G:
我以前再西门子网站上下载过一个,现在这个有没有升级呢

网友H(2009-04-03):
TD200 在修改设定参数后无法保存,按 ENTER 后 第一画面F1 显示变0,其他画面可以正常设定保存,请问高手要怎么解决?

网友I:
资料确实不错啊             收了!!!!!!!!!!!!!!!!!!!!!!!!

网友J(2009-06-17):
各位师傅:TD-200中的按F1显示的内容在PLC哪里修改?

网友J:
我是刚毕业的学生,老板要我修改设备里的程序代号?请问各位师傅怎样修改?/急

网友K(2011-07-21):
“清洁小键盘”到底是什么用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