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保险丝融而不断

楼主(2006-09-01):
220VAC的电压经保险丝16A到变频器,变频器带电动机,电动机是有刹车装置,并有24VDC控制的。故障是机器工作2个小时左右,机器停转,保险丝熔断,但冷却后原保险丝照常可使用。很疑惑,造成的可能原因有哪些?谢谢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保险是不是自动复位的那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