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6-09-01):
   控制器,触膜屏等有电池的,如果更换电池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请大家给一点建议,忧郁当中,不敢轻易更换.谢谢大家

网友A:
最好不要断电换电池,如果需要断电换的话,尽量缩短断电的时间。如果有程序备份可供下载的话,那也就没啥要注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