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存在的问题 个人的一些看法

楼主(2006-09-01):
首先声明  本人仅仅是一个dcs用户 并不是一个控制系统的生产或者销售厂家!

以下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
1、MACS系统是和利时最新推出的DCS系统,目前并没有真正在现场经受考验。其在火电厂的使用可能只是该系统的雏形,或仅仅限于上位软件。而我公司的JX-300X系统已经有上百套的成功应用业绩。
2、MACS系统和早期的HS1000和HS2000系统指导思想大不相同,该系统的设计思想是基于“计算机+模块”的方式。采用普通PC计算机通过一种标准的通讯模式和各个IO模块连接,其形式类似于工控机连接研华模块,再加上一套监控软件。完全是一种系统集成的方式,其种种的固有缺陷是无法避免的。
3、MACS在内部采用两种总线,一种为Profibus-DP,另一种为CAN。事实上,MACS系统Profibus-DP总线采用的是VIPA公司的模块,以OEM方式获得。而CAN总线采用的是μCS的模块,而μCS模块是HS2000系统IO板的翻版,其性能很低,而μCS系统自推出以后并无取得一点成功;另外根据Profibus-DP的总线定义,其协议不支持冗余机制。VIPA的模块也没有提供Profibus-DP的冗余。因此,MACS系统的Profibus-DP总线是不冗余的总线,从其说明书结构图中也可看出。而采用μCS模块的CAN总线虽然可以冗余,但速率仅仅为1Mbps,其性能和HS2000的CAN总线完全相同。
4、μCS的模块在机柜内部采用的硬连接方式,微小的震动都会造成总线接插件的接触不良。并且,模块的底座在线很难更换。西屋公司的一套系统就因为采用这种结构,而没有被广泛的应用。
5、MACS系统采用集成拼凑的方式组成,无法保证各部分的兼容性。系统根本提不出总体的电磁兼容性指标。
6、MACS系统主机是一台标准的PC计算机,可能采用现成的“All-in-one”的计算机板,外加掉电保护的静态RAM板和通讯接口板。由于采用标准PC计算机,其软件需要从固态盘中调到动态RAM中运行,因此启动很慢并增加了硬件的复杂性,使软件运行变得不可靠。因为动态RAM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而发生数据突变,从而出现软件运行出错或死机。国外成功的DCS系统软件都是直接在ROM中运行,而ROM是固化不可修改的。JX-300X系统软件都在ROM中运行。
7、控制站主机采用Pentium II,技术上无法保证可靠性了。首先,Pentium II不是一块工业级的芯片;其次,该芯片在商用过程中还存在散热问题;再次,控制站的运算没必要使用如此高的功能(该芯片更适合图像等多媒体处理)。因此,采用Pentium II芯片是杀鸡用牛刀。由于芯片时钟速度快,会造成功耗大、电磁干扰大、整个系统都运行在极限状态,很容易造成了系统运行的不稳定。采用Pentium II完全不符合控制站主芯片的基本选型要求。一般情况下,控制站的主芯片应选择低功耗、低时钟速度、高效率的芯片。
8、MACS系统主机采用QNX实时操作系统。这种操作系统是一种采用分时方法的实时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对于一种普通的控制系统来说,这种操作系统是合适的,但对于冗余体系的DCS控制系统来说,这种系统就不适合了。因为,DCS系统是一种弱实时系统,各个软件功能模块的调用都有严格的顺序。如对一个PID算法必须在数据采集完成后进行。冗余系统的每一个软件功能块的运行必须经过严格的同步后才能进行,否则将会造成冗余切换时的干扰。这种同步对于QNX操作系统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因为QNX操作系统的分时机构将每一个软件功能块分成多个时段来运行,系统很难标定每个功能块的当前状态,何况一套DCS系统中有如此多的软件功能块。QNX操作系统要做到冗余同步只是在理论上有这个可能。JX-300X系统采用的是以任务顺序调度为基础的弱分时操作系统,是专门为冗余系统度身定做的。
9、MACS系统无论采用VIPA的模块,还是μCS的模块,都存在着冗余的问题。从其系统结构可以明显看出,模块之间除通讯总线连接外没有其他连接,这就意味着模块根本无法做到硬件切换,也就无法冗余。系统冗余切换的唯一途径是采用通讯方法实现软件切换,这种切换在故障发生时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切换时间很长,无法做到无扰动切换。VIPA的模块根本未按照冗余的要求设计,其输入和输出不符合相容性要求,采用Profibus-DP的系统根本不可能冗余。而μCS的模块也仅仅个别模入和模出有冗余。
10、μCS模块的电气特性几乎照搬了HS2000的技术,因此,性能指标根本无法和JX-300比较。如大信号仅仅为0.1%,小信号仅仅为0.2%,模出仅仅为0.2%,多数模块通道间不隔离,且控制周期不可调。
11、软件系统采用Client/Server结构,但这种形式也不乏因为服务器的问题而导致全部网络瘫痪。其风险远远大于数据库为分布式的方式。MACS系统将现场控制层人为地分为两层:操作层和控制层。两层之间完全依赖服务器进行数据转发,一方面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产生了服务器瓶颈。类似这种结构在SCADA系统中应用较多,而在DCS系统中只会使系统变得更不可靠。JX-300X每一台操作站的功能都相当于服务器,数据采用对等同步技术,只要有一台操作站存在,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行,其可靠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以上对比的是与300x的对比,300x本身缺陷也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先讲到这里。
舆论是自由的,但请不要开口骂,懂得控制系统的都是文化人,素质修养应该不错。

网友A:
不会吧!这是真的吗?他们的销售人员可是说他们的产品有多好多好的。

网友B:
你说的是以前的吧,现在是MACS3了

网友C:
这是中控写给用户的吧。我们这里就有好几份关于和历史产品的罪状。可惜,和历史还是在不断强大呀。所以个人还是怀疑对方对和历史产品的认识水平!

网友D:
不会啊,我用还可以啊。

网友E:
用着还是可以的  我们用了好多了

网友F:
楼主从技术上分析的比较细。和利时最新的macsv在我们单位使用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和利时工程人员、开发人员解决问题态度还是很好的。连夜为我们修改上层软件。

网友G:
控制系统中的浮点运算具体是指的是什么,请朋友给我指点

网友G:
我是一个对系统不是太熟悉的维护人,请冯进给我说说系统中的浮点运算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G:
心牵牵:你好!请问系统中的浮点运算是什么概念

网友H(2006-10-04):
我们公司用和利时的产品还不错啊,是smartpro3.0.3.服务人员的态度也不错。

网友I:
Profibus-DP可以实现冗余。通讯模块冗余很常用,总线也可以冗余。

网友J:
和利时和浙大中控的DCS我都用过。楼主所说的观点其实就是浙大中控的销售员经常对用户宣传的。其实并不客观。
  1、以上所说的是和利时SMARTPRO FM系列产品的缺点。但其几年前主控器使用的是Pentium 而非Pentium II,现在已改为486比浙大中控的16位CPU还是要好些。
  2、我公司今年上了一个项目,总点数有4000多点,共8对控制器。我们采用的是SMARTPRO SM系统,现在已运行了4个多月,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一次DCS系统的硬、软件故障,甚至连一个I/O点都没有损坏过。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一般来说个不管是和利时还是浙大中控的DCS在这么大规模的应用中个别通道损坏也是很正常的)。
  近几年来,和利时的进步很大,产品的技术水平已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应该实是求是的对待国产品牌。

网友K:
我是MACS的用户,和利时给我留下了恶梦般的回忆。现仍意犹未尽。

网友L(2007-09-15):
呵呵
我们公司用了四家的DCS
就和利时的事多
好郁闷

!@#@$%^#^

网友:
楼主,不错。起码你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哦。
不管说的怎么样,似乎是站在讨论的角度上的。这样两家公司就不用天天咬了
没仔细看你文章,但是有一点我想指出来。你这篇文章的论据显然显得过时了许多,可能是中控早两年写的,Pentium II的和利时的哪个主控和利时早就不敢用了。
可能就是做做维护了,好象是和研华合作的垃圾产物!
我喜欢你这个讨论的角度,不过可能讨论到最后又是狗咬狗!呵呵

网友M(2007-10-19):
说得很清除。我在长治潞矿矿务局电厂的一个老同学,采用的是国产某系统,也出现楼主所发表的类似现象,但是目前不在改造中。改造的时候可能会放弃现有系统。这里给大家透露商业信息了,呵呵,想做的销售赶快抓紧去调查。如果你是目前运行中的DCS系统厂家,建议不要去了,白费心思的。

网友N:
华文的系统怎么样?

网友O:
看了小志2号同学的文章,一句话,无知不等于无耻,但是小志2号真是无知又无耻。
这样的造谣,你也太小看全国几千个和利时用户的水平了。
按照你的描述,那还不得天天电厂停机跳闸,化工厂天天爆炸阿!!!??
你要知道,和利时的产品连核电厂的监控系统都有,你听过新华、中空、智深有这个级别的产品么?!!!
有些人,天生一副聪明样,偏偏把自己搞什么不懂的一个熊,装无知来煽动什么?用意是什么?真是.....忍无可忍

网友O:
总的来说,和利时的MACSIII系统,也就是SmartPro系统,在使用的初期确实存在通讯中断的问题(有些问题和工程人员实施水平有关的),所以,造成某些用户的痛苦,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1.我们不要一杆子打倒。2.我们讨论的问题大家要取得一致,不要总说和利时的MACS系统,其实,产品很多。3.大家要看到进步。特别是05年以后,和利时的MACSV系统+FM/SM的系统是相当的健壮和稳定的,反响很好。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国华锦界的4台600MW现场看看

网友O:
扯一堆烂七八糟的概念在一块乱凑?自己到底懂多少?!!吓唬人的巴?!
什么“Pentium II不是一块工业级的芯片”,你不会连哈勃望远镜都不知道巴?人家的芯片早期是386,照你这个说法,人家也不是芯片级的?!!!
实际是,芯片是分级的,而不是看名称,相同的芯片,分商用级别,和工业级别.....你最好别胡说八道,为你的后代积德

网友P:
狗咬狗,使劲咬吧

网友Q(2008-01-16):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问题当然少不了,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人家工程人员都挺好的.
再说了,咱用的也便宜啊!!

网友R(2008-02-16):
没有必要这样啊!

网友S:
我们用了和利时的,问题是有,不过也还过得去啊,

网友T(2008-04-11):
和利时和浙大中控的DCS我都用过,从使用角度看,我感觉浙大的比较好用,首先是系统的冗余优于和利时,其次是抗干扰技术,我公司用在甲醇合成岗位上的是和利时的DCS系统,在投用时出现了很多问题,他对常规仪表还可以,但在分析仪表,电容式液位计仪表信号直接接入后不能正常显示,费了很大功夫,最后加了隔离模块后才能正常使用,而浙大中控的不需要

网友U: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网友V(2008-12-28):
国产系统是在不断的进步的,但与国外系统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网友W(2009-05-28):
那位仁兄有和利时SmartPro3.1.3/MACS V的软件使用手册和硬件手册,给小弟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QQ邮箱:11453934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