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蒸汽流量忽大忽小的问题?

楼主(2006-09-01):
我最近遇到的这个蒸汽流量仪表不知道怎么回事,忽大忽小,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一直也没有查清楚。(带压力补偿)

网友A:
流量计是啥啊?具体点吗!

楼主:
内锥流量计测量蒸汽的

网友B: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
1、接线是否正常
2、周围是否存在变频器等的干扰
3、把显示表去掉,看看信号输出是否正常,以确定是表的问题,还是流量计的问题
4、流量计参数设置是否正常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

网友C:
是不是v锥的锥体部分有松动了!小心,呵呵!因为如果v锥的锥体不在中心,或者流体本身的流态不在中心,时间长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的v锥一般说前2后1的直管段,但是在长时间的异态流体力作用下,还是会脱离管道的中心,引起测量误差,特别是水上,建议不用超过2年!虽然他们有很长的质保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