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s7的一个复位指令

楼主(2006-09-01):
各位大虾,小弟对plc是初学的,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希望知道的能高抬贵手,抽空解答下:
R M0.0,128
小弟的理解是复位的应该是MD0~MD3
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资料上(包括网上搜索的结果)的却是: MD0至MD12复位

网友A:
R m0.0,128
M0.0~M0.7共8位,128/8=16
MD0至MD12正好是M0~M15
不知上面那位小弟能否看懂?

网友B:
首先看
R M0.0,128
 应该复位128位
计MB0~MB15供16(字节)x8位/字节=128位
MD0=MB0+MB1+MB2+MB3
MD4=MB4+MB5+MB6+MB7
MD8=MB8+MB9+MB10+MB11
MD12=MB12+MB13+MB14+MB15
这样MD0~MD12共16个字节  128位

再来看看MD0~MD3
MD0=MB0+MB1+MB2+MB3
MD1=MB1+MB2+MB3+MB4
MD2=MB2+MB3+MB4+MB5
MD3=MB3+MB4+MB5+MB6

这样MD0~MD3共包括7个字节(其他都是重复的)56个位

楼主:
万分感谢两位老兄的帮助,谢谢!!

网友C:
感谢两位老兄给我们上了一课:)  十分有助于我们西门子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