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菌灯故障时怎样报警

楼主(2006-09-01):
最近,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当杀菌灯出现故障时如何能检测到,并发出报警信号.我们的思路是:在杀菌灯的电路中串联一个继电器,可是问题出现了,串联了对杀菌灯又会有影响.

网友A:
何种杀菌灯?
需要检测何种故障?

网友B:
检测紫外线

网友A:
1.串联欠电流继电器,阻抗约几欧,压降约几伏至十几伏,影响不大
2.用光敏元件检测紫外线,加滤光器
  如:硅光电池,光敏三极管等
3.测量镇流器上的电压,约100多伏,并联一个127伏的欠压
  继电器或中间继电器,

网友:
紫外线的,医疗通风用在新风口对空气净化的.给医院做东西,他们要求在杀菌灯出现故障时能够进行报警.

网友:
哥们,能不能给介绍一种欠流或欠压继电器?多谢!

网友A:
方法1
    每个杀菌灯回路串联一个6伏1安应急灯灯泡,
    40W紫外线杀菌灯管工作电流0.42A灯泡不会过载烧毁
方法2
    每个杀菌灯回路串联一个3欧5瓦电阻并联一个红色发光二极管
方法3
    每路并接5个紫外线杀菌灯,串联一块5安交流电流表,其中
    若有一个灯管不通,电流减小0.42安,
    若有一个灯管闪烁指针将摆动

网友C:
多谢了!哥们!你看把方法二中的发光二极管换成大一点的指示灯可行不可行?或者把二极管省掉接继电器(24V)的线圈行不行?我们要用大点的指示灯.多谢!

网友:
多谢了,哥们!你看这样行不行:把方法二中的发光二极管换成大点的指示灯(24V);或者把二极管省掉接中间继电器的线圈(24V)?我们要用大的指示灯.谢谢!

网友A:
请问
您要用多大的指示灯?
体积大?功率大?

若采用方法二
只需把电阻的阻值,功率加大即可
若需要24伏
电阻阻值为
R=U/I=24/0.42=57.14欧
电阻功率为
P=U*I=24*0.42=10瓦
选50欧,15瓦电阻

但是这样损耗大,压降大

网友D:
谢了,哥们!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