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V 3kw 风扇不转

楼主(2006-09-01):
MMV 3kw 风扇不转,风扇是好的,是不是温控的啊,运行了5分钟后还没转,我停车了,待解决,谢了

网友A:
什么变频器?

网友B:
你查一下风扇24V电压有吗?但象你的鼓掌一般来讲是风扇坏了

网友C:
西门子MMV机器不是温控,上电就转,查查驱动板吧

楼主:
看来又得查驱动板了,还有一台上电显示一条虚线

网友C:
虚线:1 初始化错误,主板可能坏了
      2 驱动板5V没有或有短路

网友B:
显示四条杠,是欠压问题,有可能主板未检测到下面送上来的信号,也有可能主板上的运放有问题

楼主:
这种小机器想要把驱动板拿下来可不容易,每块板都是插上去的,而且都焊上了,烙铁伸不进去,不好搞啊,风扇不转如果是驱动板有问题,应该是哪些元件容易坏,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