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通信总是SF故障

楼主(2006-09-01):
    我的一个设备的西门子PLC的通信总是SF故障.CPU被加密,厂家是德国的
配置如下  CPU  314-5AE03-0A0,其dp口接HMI.中央机架末端接6GK7 342-5DA02-0XE0通信模块,PROFIBUS通信,下挂3个从站,型号是6ES7 133-1BL01-0XB0(ET200L).
    通信模块在系统冷启动时经常发生SF故障.CPU正常,从站SF

网友A:
查看系统的诊断信息

楼主:
cpu被加密了,如何上线?

网友B:
检查从站
1、电源是否有问题?
2、接线是否正确?
3、dip开关是否正确(包括地址和波特率设置)?
4、终端电阻确认?

网友C:
冷启动时通讯模块出现错误正常,初始化还没有完成,进入正常运行模式后,故障灯应该自动熄灭.
你的从站电源和主站电源上电时间要一致,如果主站先上电,而从站没有上电,则会出现寻址错误,总线错误指示灯也会亮.你先将所有从站上电,在打开主站电源,看故障是否还有.

网友D:
系统内部故障

楼主:
请问:苗子
系统内部故障指的是6GK7....的故障?除了换新的以外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处理,怎样处理

楼主:
我试了好多次暖启动依然如故,现在BUS与SF同时闪烁,DP插头;BUS线我检查了好多次确认无误.

网友E:
应该是软件故障.配置出问题了?看不到诊断信息?

网友F(2006-10-31):
cpu 的密码可能是你设备的编号!

网友G:
1、电源是否有问题?
2、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H:
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I:
软件故障,报文故障时间监控.

网友J(2007-07-25):
清空之后还是SF

网友K:
我碰到过从站的一块通讯模板坏了,CPU报SF,从站的SF等也亮,更好新模板就正常了。

网友L:
清内存,重写

网友F:
你们欠人加的尾款吧!老外就会搞这一套!

网友M:
同意 成都一茶 的说法

网友N(2009-05-18):
根据原理,自己做一套程序

网友O:
是不是通信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P:
打电话问一下客服吧,他们会解决的

网友Q:
应该是通讯问题,拿台电脑连上去看能不能看到所有子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