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清除加了密码的程序

楼主(2006-09-01):
请教各位:我有一个logo!因时间原因记不起所加的密码了,请教各位如何清除里面的程序,用新程序替换?谢谢!
我用新程序下载到logo!时系统提示输入密码

网友A:
小弟也想知道
sane@133sh.com

网友B(2006-10-04):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C:
直接除删以前程序即可.我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D:
直接除删

网友E:
不管后果直接清除!

网友F:
连输入3遍错误密码,即可清除原有程序。

网友G(2007-03-30):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1573

网友H:
我也赞成清除

网友I:
直接删除吧.

网友J:
得用解    密软件吧!!!我公司就有

网友K:
没办法删除。

网友L:
直接清除

网友M:
修改内存区里的某一个特殊寄存器的位就可以了啊

网友N(2009-02-21):
停止LOGO,进入清除程序菜单,随便输入密码,错了还输,第3次以后就清除了!

网友O:
是西门子的么》》》》》

网友P(2009-05-31):
用编程软件试试 工具---传输----清除用户程序和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