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码垛机(俗称工业机器人码垛)

楼主(2006-09-01):
  各位,我最近看了德国和日本的机械手堆码机,但德国具体的控制部分没有看到,我想用4个伺服电机和4轴控制器+PLC+人机来做,需要注意那些?各位高手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在上海或者华东哪个区域?

楼主:
我在北京

网友B:
用plc控制,太落后了吧!起码用个专业的控制器,我们家的控制器既可以接触摸屏,又可以控制伺服电机,效果不错!码垛机器人正好是强项,zhongxiubin@126.com。

网友C:
用plc控制,太落后了,
应该有专用的控制系统,象数控系统.
我打开过90年代的机器人的配电箱,非常复杂,8个伺服驱动器,一大堆的控制板,

网友D:
楼主的四轴控制器+PLC+人机,是不是太复杂了,现在有的四轴控制器就直接可以控制四个伺服,有32个或更多I/O,并且是触摸屏的显示界面.你可以了解一下相关资料啊.

网友E:
使用时光科技的交流异步伺服控制器,可以省去PLC(控制器自身具由此功能),而且在大功率段(15Kw以上),具有相当好的性价比。
给我发邮件吧。yanglin0143@sina.com

网友F:
我也要一份。

网友G:
有PC机控制最经济实惠的,功能远远大于数控系统,和PLC,在未来的二十年内肯定流行

网友H:
可用德国beckhoff的CX9000+TWINCAT NC来做,用PLC做有点到极限了。93155@163.com

网友I:
不就是做个码垛机器人吗,控制很简单呐。机械结构和精度都比做复杂机床简单,你还怕做不好阿。如果是10米以上的还有点难度。

网友J(2006-10-12):
我也觉得学用一体化工控机吧,再加一个四轴控制卡,成本估计更低,效果更好。
PLC做这个估计力不从心/

网友K:
谁说很简单的.国产的好象还没有.把你的方案给我看一下.可行的话我高薪请你.
4轴伺服+单片机+PLC+HMI

网友I:
拜托,方案可行那就表明你看懂了,既然看懂了还聘用别人干吗

网友L(2006-11-23):
堆垛机方案有多种,主要考虑,稳定性和经济性,成熟的四轴数控足以胜任,有大才小用之嫌,堆垛机对运动的要求数控能满足,不过,开堆垛机的人你不能要求他堆个形状还得写一大堆G代码,所以界面一定的友好,故单用数控做来就不理想,发挥一下PLC和人机界面的长处了,市面上的数控,二次开发的界面多不太友好,主要是二次开发的人要懂,不过我一下又联想到比尔.盖茨成功的一大原因应:开放性

网友M:
堆垛机,动作要求简单不需要电子凸轮曲线的,用多轴定位模块即可,如果动作要求复杂,就需要专用的运动控制器了。

网友N(2007-04-09):
欧洲有用OMRON的CS1W-MC421运动控制模块驱动变频器控制4轴电机来做自动码跺机的。MC421发出模拟量指令控制变频器,电机后带编码器反馈至MC421完成闭环控制。

网友O:
不知道有没有做啊.....想看看实物..

网友P:
to ;荣峰,怎么跟你联系?我现在也在做六自由度机器人 ;
 ; ; ;顺便说一下,现在机器人一般用控制卡+人机界面+伺服+PLC来的比较方便,其中PLC是作为辅助用的,如果卡上的I/O点够用的话可以不要。如果单纯用PLC控制那只能做很简单的机械手臂,跟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机械手臂不一样。

楼主(2007-05-22):
    我做出来了,机器不能只看能不能实现动作,必须与机械做绝对配合,毕竟自控在我行业是为机械配套的.我仿德国机器,德国机器2.5秒能完成一次动作,我的竟然是3秒,这样的短时间能完成这些动作,虽然机械上有一定关系,但电器就一点责任没有吗?你说算成功吗?许多东西都能实现这种动作,但价格、质量性能必须达到要求啊.毕竟速度在这里很关键,否则没有必要去做机械手了,还不如以前的堆码机.我这种场合不能用PC机
   不过通过专家论证,机器还是被认可的,毕竟国内还没有.机器属于研发,有研发费用的.
 to工业机器人:进期我会给你联系的.现在有点忙见谅.

网友Q: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正想用你的方法:4个伺服电机和4轴控制器+PLC+人机来做码垛机器人,能否将你的心得指点我一下呀?我的邮箱是:xwhkx@126.com。真心希望你抽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R:
众为兴数控已有成功的四轴堆垛机。可以查查

网友S:
学习(注明:自动化)

网友T:
很多伺服都可以实现该功能,我见过KINCO的伺服系统,简单的可以省掉PLC来处理,直接用屏来操作,很方便的。

网友U:
你可以看看安川和东芝的机械手是怎么做的,参考参考就知道了!!!!!!

网友V:
用三菱Q系列PLC加上QD75伺服模块就可以了.我做过类似设备,有邮箱可以把资料发给你.lijungan@gmail.com

网友W(2007-09-11):
楼主你好,我有这方面的问题,能发点资料看看吗?

网友X(2008-09-27):
一台4轴的码垛机器人大概多少钱,我想买一台。

网友Y:
国内做码垛机器人的也很多厂家啊。可以参考下,比如科迪包装

楼主(2008-11-06):
大家好,我去年(07.11.)冬天在寒冷日子里将设备调试交工,并且与上位的设备连接完善。后有改换工作。现有点时间。szf122_0@163.com

网友W(2009-05-19):
可以的,我做过,不过和ABB,安川的比起来就是不能示教,要求高的话用四轴定位模块,如过没有查补用OMRON的CP1H就可以。我的邮箱abc820422@163.com

网友Z(2011-05-09):
PLC做4轴的机器人码垛是没有问题的,运动型PLC有插补功能没问题,我们公司以前作过,不过机械可靠性有点不太好,

现在一般的是运动控制卡+伺服+触摸屏...如果需要示教的话可以在加一个示教模块,有现成的配套的,做机器人关键在于你的机

械结构能不能达到要求,或者你购买运动控制卡件的时候注意买带示教功能的连屏幕都带了......KEBA的好象就是我们以前和他

们谈过合作.

电气方面其实不是太难,基本上我们国内都是拿来主义.设备都有的卖只是看你会不会用而已.我是做专门做码垛这块的,国产的,自制的进口的(ABB\KUKA\不二.......)大部们都用过或者没用过的都熟悉,,,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探讨,,,,我QQ343418381,请注明工业机器人探讨,,

网友AA:
以前我们的一个客户 用客户 做过,在2轴联动的时候 效果不太好,所以就影响了速度,当然可能是他选用的PLC的功能不够强大,哈哈。后来让我们给做的,我们自己开的码垛机械手系统,4轴的,基于我们自己的以太网控制平台。效果很不错。

网友AB(2012-01-03):
工业机器人有专门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AC(2012-03-08):
横河的PLC可以用来做多轴控制

网友AD(2012-05-12):
深圳博美德数控机械手控制机有如下特色:

l  控制器为三位合一产品。集成PLC CNC HMI即集成程序逻辑控制,电脑,数字控制和人机界面

l  支持实时工业现场总线CanOpenEthercat,可以运行多轴插补运动,闭环控制:

n  CanOpen支持128根伺服轴,可以做闭环控制,循环周期少于3毫秒。如果轴数少可以更快,传输距离可大于5公里

n  Ethercat支持65535根伺服轴,可以做闭环控制,循环周期少于100纳秒,传输距离可大于5公里,可采用光纤传输无距离限制。

l  支持CIA402协议

l  可以同时运行二套PLC程序,在PLC内可以同时运行4CNC程序,即以同时驱动4台多轴的CNC机床或者机械手单独或者共同工作

l  可以选择CNC控制,支持G代码编程。同时支持PLC编程,符合IEC61131标准。支持程序导入导出

l  可以选择MARCO控制,支持示教式编程,典型应用机械手,符合IEC61131标准。支持程序导入导出

l  也可以支持标准的输出方式,例如PWM或者模拟量输出,支持模拟量反馈

l  可编辑人机界面

l  尺寸不同,可以用同样的软件

l  触摸屏

l  支持独立开发软件

l  语言构建80%相似西门子或欧姆龙系列产品

网站:www.bonmet.com       l联系人:0755-36906003   13593682265   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