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g20/g24 工作2-3天就断线,再也拨号不上去,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06-09-01):
现在公司做车载监控,移动终端用的是摩托罗拉的g20/g24模块。服务器端暂时用一个熊猫的无线模块拨号上网。现在情况是终端正常运行2-3天后就掉线,然后怎么拨号也拨不上去了。每次非得重新断电才行?
有谁用过g20模块出现类似问题吗?是模块本身问题还是移动通信公司的问题呢?

网友A:
这是典型的没有解决死机复位问题的情况,复位不彻底;同时联路断开不完整,移动GGSN服务器误以为仍在线,产生假拨号!
G20除非高手开发,解决此问题才有可能.这也是G20大部分应用只能够用在非时时在线应用场合的原因.

楼主:
多谢林工的回答!
您所说的死机复位是指g20模块死机吗?但是拨不上号的时候AT指令g20都能处理,模块应该没有死机啊。
另外请教
1.掉线的原因是模块本身问题还是移动的问题?
2.如果出现掉线情况一般是不是都要对模块复位才行
3.有没有办法判断链路是否彻底断开呢?

网友A:
死机有2种,
1、模块死机,需要通过模块的复位管脚做断电复位,经常断电复位对模块寿命有影响。特别是一些民用级模块不到1年就会报销掉。工业级模块相对好点。
2、外围电路死机,一般采用看门狗电路复位。电路设计必须合理讲究,要达到100%复位成功率。
你的这个情况应该是TCP协议链路断开不彻底造成的,属于模块问题。
1、掉线原因很多,有模块长时间工作死机复位,移动网络信号不稳定,GSM信号抢占GPRS信道等原因。但都会能够重新连接上
2、掉线一般都是重播就好了,不要硬复位,会对模块寿命有影响
3、链路彻底断开是TCP协议的握手判断完成,你需要熟悉协议握手过程才能处理,在此不便详细说明!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技术论坛:http://www.sangrong.com/bbs (无线数据通讯论坛)

网友B:
"G20除非高手开发,解决此问题才有可能.这也是G20大部分应用只能够用在非时时在线应用场合的原因."
林斑竹这是从那看到的,G20没有那样生硬和娇气,以前用G18的一些厂家也在更新换代用G20。我们用的挺好。

网友A:
G20和所有含协议模块一样,都只是内置了部分的TCP/IP协议,协议不完整.这也是其设计本身决定的,获得体积小和成本低的优势的同时自然要丧失一些其他方面的功能.能够完成简单透传功能而已.
这也是一些不带协议模块+外围协议栈的DTU设备能够占据大部分DTU市场的原因. 同时现在市面上的主流GPRS DTU厂家的主流产品没有一家是采用含协议模块的. 并不是说含协议模块不好,存在即合理.各有各的应用市场,都需要客观看待其真实作用!

网友C:
其实dtu稳不稳定并不在于协议完不完整,本身在嵌入式系统中的TCP协议栈就要求简单精炼,更重要的是要基于无线网络的特殊性作一些改变,许多厂家开发dtu,都会选择嵌入式操作系统+现成的tcp协议栈,当然这样是比较简单,可是稳定性谁来保证,网上随便下载一个tcp协议栈,自己都不清楚怎么回事,dtu出了问题估计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前面林工提到的tcp出现异常以后的重连,如果是使用自带协议栈的模块,对不起,你给模块重新下电也未必能连上,不能控制底层会让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众山DTU有20个左右的高级参数(当然设置软件一般是看不到的,需要管理员身份才能看到和修改这些参数),这些高级参数完全是控制TCP性能的,包括tcp重传开始时间、指数递增重传次数、滑动窗大小等等都可以根据各地的网络环境进行调整。所以我觉得,要使dtu稳定可靠,必须自己非常熟悉tcp协议,完全自主开发协议。

网友B:
TO 天外飞雪
建议:多向林斑竹学习学习吧!
备注:我一直坚持在向林斑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