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PLC的D资料存储器怎么位寻址

楼主(2006-09-01):
请问台达PLC的D资料存储器怎么位寻址

楼主:
请问台达PLC的D存储器怎么位寻址?

网友A:
可以通过MOV d0 k4m0的方式来实现对D寄存器的位操作!直接对D寄存器进行位寻址,没有这样的指令!

楼主:
谢谢!

由于想用D做位的存储,当成工艺条件调用,我也想过以上的方式,发帖问是想证实一下

网友B:
请问台达ES/SS EX序列的PLC可有内置时钟?地址是多少?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大家好!为了大家能够及时沟通,现场回复,我建造一个工控群,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互相探讨!QQ群号29590758!希望大家及时加入!顺祝大家工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