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问SS-PLC连14台M变频器的通讯速度最快可以设置多少?

楼主(2006-09-01):
(无正文)

网友A:
SS-PLC的COM2(RS-485)通讯速率最高支持38400bps

楼主:
现在是默认的9600bps,连着启动时会不响应,改快的话不知道可以改善不?

网友A:
是不是发生通讯冲突了?请你确认你的程序在同一时间内不会执行两条以上的RS指令,否则会发生通讯冲突,如果程序没有问题的话,9600bps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