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会对设备有什么影响
大名。。

楼主(2006-09-01):
本公司的设备都是用100v的交流电,但实际使用时设备上的电压都是七八十伏,甚至六十几伏,这样对设备会不会有影响呢,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影响不是很大的

就是看你有什么设备吧

显示器有时会。。。。。。。。。。。

接触器有时会。。。。。。。。。。。

按钮有时会失灵吧

老兄您 怎么用100的啊 俺家都是110的

网友B:
日本货吧。。。

网友C:
"设备都是用100v的交流电"
请问是何设备?
"但实际使用时设备上的电压都是七八十伏,甚至六十几伏"
请问220伏正常吗?
变压器容量够吗?
负载无功功率大吗?

网友D:
电压太低,有问题

大名。。

网友:
我公司是日资企业,主要设备一般都是日本公司那边自己研制的,工作电压一般是标定的110v或者100v,我们的设备里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用的比较多,低电压对电机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呢?设备里有100vAC-24vDC的电源,低电压对电源输出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E:
我倒是觉得只要设备能正常运行,是没有影响的,尤其是电机。只要转速达到要求,加上低电压反而可以提高使用寿命。

网友F:
电压低会影响电机正常运行.严重的,可能烧毁电机

大名。。

网友:
 对电源会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