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6-09-01):
高手们:
    你们好!
    我这有一台富士很老的FVR-G7S系列的变频器,故障现象是运行时没有输出,显示的运行频率为0.00Hz,一起动就这样,
    请问高手们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估计是电源驱动板坏了

楼主:
开始我也怀疑,但电源板的几个输出电源都很正常啊

网友B:
是0HZ当然没输出了

楼主:
有时出现过OH2(外部报警),但是在没有报警的情况下,也是这种问题
后来我们把IGBT模块到驱动板的连接线从插了以下,就没有出现过OH2报警了

网友C:
频率没有给定

网友C:
参数问题

网友C:
不算老,我司在维修的G3,G5才算老,你的G7应是参数问题,欢迎技术交流0571-88820936,88829567裘 工

网友D:
各位高手我也遇到一个问题。一台富士变频器。里面总是烧一个10欧80W的电阻。不知为何。但是不知那个电阻有何用。新手上路。

网友E:
同意说参数问题,还有接线,可咨讯13801719364

网友F:
OH2报警:
1,THR与CM断开会出现OH2
2,如果你将参数设定成端子操作,并且运行命令闭合时送电的话会出现OH2(G7S如此)

如果你要下载说明书请http://www.bjclan.com/

网友G:
把自动启动功能取消,试试看。如果把自动启动功能取消的话,就应该显示故障代码。

网友H:
我也同意是参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