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与单片机同时控制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9-01):
最近使用单片机与运动控制卡联合控制coolmuscle电机出现了个问题,就是单独用单片机或运动控制卡控制时都能使电机正常工作,但是把他们的控制信号接到一起再去控制电机时,电机就不转了,无论是通过或非门,还是与非门都不行,当然直接连在一起更是不行了。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但是把他们的控制信号接到一起再去控制电机时,电机就不转了,无论是通过或非门,还是与非门都不行
把你的电路画出来,应该就能找到毛病了。

网友B:
没错,接口电路应该不是机密资料吧?你画出原理图来,问题可能比较好找些,还有,你的苦码艘是RS232的还是方向脉冲兼容的还是模拟电压输入的。

网友C:
应该用集电极开路门才能实现,不控制的口置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