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伦茨

楼主(2006-09-01):
请教各位师傅:不知道伦茨EVF8222变频器(22KW)的电源驱动板与伦茨93系列伺服22KW的电源驱动板是不是一样的?谢谢!是不是就是主控制板不一样?

网友A:
伦茨产品较少

楼主:
再顶。俺就不信没人知道!!

网友B:
伺服和变频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C:
一样才怪

网友D(2006-10-12):
没有修过此机器的朋友,肯定不知道,伦茨EVF8222变频器(22KW)的电源驱动板与伦茨93系列伺服22KW的电源驱动板,大体是一样的,93系列伺服相对EVF8222有温度保护,有旋转编码器,如果用EVF8222变频器(22KW)的电源驱动板带换伦茨93系列伺服22KW的电源驱动板改动是很小的,就几个元件,完全能正常使用,我维修 93系列伺服驱动板损坏严重的,用EVF8222驱动板带换就成功了,他们的安装位置完全一样,非常方便

网友E:
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F(2007-03-20):
一样的,我就是LENZE的

网友G:
你现在已经不是了

网友H:
可以用,但要做一些小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