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S7-300 CPU314C自带的DI/DO?

楼主(2006-09-01):
请教:我在应用西门子S7-300 CPU314C自带的24点DI输入点时,把其地址(默认地址是I124.0~I126.7)修改为:I0.0~I2.7,但是在监控时发现,当其输入点(如I1.4)为1时指示灯亮,但实际用S300编程软件监控的I1.4却没有置1,其他的输入点也是这样的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谢谢!急!!!

网友A:
建议你改回默认地址试试。

网友B:
监控地址不对,监控IB0,IB1,IB2看看到底是哪一位
再者,你改地址后,一定要重新编译,重新下载硬件组态

网友C:
改过之后,应该重新编译,整个站点重新下载,在监控试试看

网友D:
可能M接线没接好,而导致输人点虚亮

网友:
你在硬件组态时就应该设置好。
如果后改的话就要向楼上说的重新下载!

楼主:
我重新编译,下载还是没解决问题,也试过改成默认值,问题依然存在.不过我现在只好全部移到扩展DI模块,一切好了,还好我有足够多余的DI.但是那个问题还是没找到原因.为什么这样的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