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向版主请教485通讯!!

楼主(2006-09-01):
版主好
   上一次请教的问题,我还是有些迷惑!
   为何PLC通过485向上位机只发送数据不接收数据时
   RS D100 K3 D120 K2不行 而 RS D100 K3 D120 K0 就行呢? 最后一项为何只能为0呢?

另外,我又编写一段程序 目的是让PLC侦测上位机是否发送数据"1",若发送则PLC接收存储到
D20--D23 (数据为":", "1","CR","LF")
然后,判断D21 是否是"1",若是,就发送D100--D102 的数据"h","B","C".
同时Y1 灯亮
为何依旧不能实现呢?麻烦您给检查一下程序,看问题出在何处?谢谢!
代码如下
LD M1000
OUT Y0
OUT M1161
MOV H789 D1120
SET M1126
SET M1130
RS D100 K0 D20 K4
LD M1123
ZRST M0 M10
CMP H31 D21 M0
MPS
AND M1
MOV H68 D100
MOV H42 D101
MOV H43 D102
SET M1122
RS D100 K3 D20 K0
OUT Y1
MPP
RST M1123
END

网友A:
TO:王瑞
PLC通过485向上位机只发送数据不接收数据时RS D100 K3 D120 K2不行的原因如下:
当设定接收的数据组数为K2(非K0的数)时,PLC在第一次发送数据之后,M1122会由ON变为OFF,然后开始等待回传数据,由于PC一直没有回传数据给PLC,所以PLC会一直等,在此期间,即使M1122再次由OFF变为ON,PLC也不会执行RS指令。
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由于只是代码形式,等我看一下,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