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6-09-01):
处于成本考虑,我现在拟用欧梦龙的人机NT5Z-ST121B-EC与尤利康的YD5000系列用RS232口做通讯,从而控制变频器,不知有哪位同仁有过类似控制经验,可以让我借鉴一下!应注意些什么!谢先!

网友A:
要先看看变频器这边用的通讯协议,如果是通用协议可能简单些,如果是非标准的协议,那么可能要用宏指令来写了。
QQ 285684322 MSN luren118@hotmail.com

网友B:
请仔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