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来电后PLC如何继续执行程序

楼主(2006-09-01):
S7-200PLC停电\来电后PLC如何继续接着执行程序的讨论,大家都知道PLC的变量存储器\位存储器可以进行掉电保持设置.但输入的开关量如何进量掉电设置,小弟不明白.建议PLC厂家设置一种软件有掉电保持功能.现在有这种功能的PLC吗?

楼主:
AB的不知道有这种功能么?你可以试把开关量写入变量后转换

网友A:
为什么要把输入保持呢? 有什么必要吗?

楼主:
      工艺要求,好比传动生产线上突然停电,来电后要继续执行工作,(更确切点说,你在写一片文章因为停电而突然中断,而后来电后继续接着写未完成的文章,当然不会能从新开始写)

网友B:
打错了,输入的开关量是不能保持,但你说的这种要求程序,我可以帮你做出来。

楼主:
呵呵,我已经想到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C:
外部输入的开关量状态全部通过V变量区转存使用,V区保存,来电后启动按钮按下前不更新V区.

楼主:
 TO:成都一茶:
是的,楼上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楼上的S—-200可否做沉余

还请教一下,楼上各位可否有自制施耐德NEZA PLC编程的经验

网友D:
不能保持,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保持的。

网友E(2008-07-21):
楼主,怎样才能做到掉电保持功能呢,

网友E:
怎样才能做到PLC掉电保持功能

网友F:
应该可以用程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