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用SM卡拷贝问题

楼主(2006-09-01):
台达5.7”单色HMI用SM卡拷贝有个大问题目前不好解决,按现有的货源要用SM卡中的画面程序拷入HMI是不行的,要用电脑进行韧体更新才行,我公司用SM卡目的是在生产现场由工人进行批量生产中HMI程序写入,现SM卡不能用可真是不便。DVP-01 PLC程序写入器也不好用,说真的,这两件东西在批量生产中还真又快又方便,更是现场不用电脑,也看不到程序,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希望台达人完善!

网友A:
用Proface好了...

网友B:
说得没错!台达在这方面的技术还不够完善!我公司也会遇到这类问题!

网友C:
台达人机可以使用SM卡将用户程序下载到人机。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做用户程序的软件所带韧体版本要低于人机韧体版本或两者相同。因为人机不支持sm卡更新韧体。
也就是说用先前版本做的程序通过sm卡下载到新购买的人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请问竹根有没有MSN?

网友E:
台达人机可以使用SM卡将用户程序下载到人机.
只需在畫面編譯後,選擇"文件"->"製作SMC畫面資料元件",
再將資料儲存到SMC卡中,插在人機上,進入系統畫面,
選擇"File manager"中的複製,即可將畫面複製到人機內!

网友F(2008-05-24):
现在使用U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