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电机启动用自耦变压器烧了。

楼主(2006-09-01):
(无正文)

楼主:
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A:
1.时间继电器故障,不动作
2.接触器未脱开
使自耦变压器一直接于主回路中,自耦变压器按短时工作设计
长时间通电必然烧毁
其他可能
1.对地
2.启动过于频繁发热严重烧毁
3.重载,启动电流大,启动时间过长
请指教!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还有自耦变压器抽头接线不对,重载80%位置

网友C:
电动机长时间工作在降压起动状态,必然要烧掉

网友D:
启动时间过长或时间继电器故障

网友E:
电动机长时间工作在降压起动状态,时间继电器没断开

楼主:
启动时间应为多长?
我的是8秒
电工学徒:说的故障我这未出现
我就换了自耦变压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