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wincc4.02和step7 v5.2之间的兼容问题?

楼主(2006-09-02):
我们单位的一个自动控制系统用的是wincc4.02和step7 v5.0软件,由于时间太久,工控机硬盘坏掉,现在须重新安装系统,但是我们的step75.0原版光盘由于时间太久丢失了,所以想用step7 v5.2代替,但是如果先装step7 v5.2,再装wincc4.02,那么wincc4.02就无法运行,提示“compatibility dll cannot find dblib7.dll”,但是系统中dblib7.dll是存在的,如果先装wincc4.02,再装step7 v5.2,wincc4.02还是无法运行,请问怎么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

网友A:
查兼容性表,好象他们无法兼容,至少WINCC5.0可以和STEP V5.2兼容,STEP V5.0网上很多,可以与我联系.luoyong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