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ifix、 组态王 、citect(悉雅特——和利时上位软件)、rsview32等软件的opc通讯

楼主(2006-09-02):
用上述软件进行opc通讯,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高手指点:
1: 如果用ifix3.5作为opc client与其它软件作为server进行opc通讯,发现必须在client的主机上必须装上其它软件的opc.server才能通讯,请问不装其它软件,可不可以用ifix浏览到其余的opc.server;
2: 如果用wincc 6.0 作为opc client与其它软件作为server进行opc通讯,很容易的能够浏览到除citect(悉雅特——和利时上位软件)的opc.server,但不能浏览citect的opc.server。
以上两个问题,敬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07-03-08):
还是在上位机上注册一下OPCProxy.dll、opccomn_ps.dll、OPCENUM.EXE这几个文件吧!需要的话加我的msn:andren1982@hotmail.com

网友B(2007-07-02):
第一个问题,可能要在服务器和客户机上配置一下DCOM吧,用于调用远程OPC服务器,还有一个就是OPC SERVER本身支持远程客户端

网友C(2007-08-26):
给我发份OPC的通讯资料

网友D:
一会儿说连上citect,一会儿又说连不上citect,到底是能不能连上啊。

网友E(2007-11-26):
建议你用美国ICONICS公司的GENESIS32“创世纪32”,我连接过CITECT、组态王、iFix、RSVIEW,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没有连过WinCC,如果WinCC有OPC,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来份详细的资料

网友E:
您可以联系Iconics“爱康诺“公司在国内的办事处。

网友G:
注册一下OPCProxy.dll、opccomn_ps.dll、OPCENUM.EXE这几个文件,配置DCOM

网友E:
OPC Tunneling的好处是不需要配置DCOM,很好用,你可以试试,值得研究!

网友H(2008-03-28):
很 弱 很 片 面

有时间上我的博客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alesmen

网友H:
搞这么深奥……

有兴趣学组态的可以看我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ales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