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碳势控制

楼主(2006-09-02):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一个完整的碳势控制系统需要多少种电子元件,我知道应该有氧探头、控制表、以及PLC或者工控机,不知道还需不需要别的,请各位前辈帮一下忙,还有,最好能把图也发上来,这样比较容易懂!
谢谢了
13552236195  小马

网友A:
以井式渗碳炉为例说明设备连接及一般渗碳工艺:
井式渗碳炉设备连接图如上。 设备连接、调试过程如下: 一、 电炉用户前期准备工作: 1、 电炉及其附件安装: 电炉安装在正确位置;冷却水装置正确且完成调试,能正常运行;搅拌风扇工作正常;电炉升、降及限位均正常;排气孔和炉压表正常;炉况良好,保温状况良好。 2、 温控系统: 炉温波动能控制在±1℃,加热平稳,电控柜安装、操作符合国家标准。 3、 碳控系统: 仪表安装和接线正确,工作正常。 二、 电炉烘炉工艺: 1、 电炉操作按照电炉厂要求完成升温过程; 2、 电炉烘炉时间最少为72小时,炉内无水气; 3、 电炉保温性能好; 4、 电炉密封性能好。 三、 电炉预渗工艺: 1、 在电炉完成烘炉后,当炉温升至710℃时,开始滴注甲醇,滴量为60—100滴/min; 2、 当温度升至800℃时,开始滴注煤油,滴量为80—120滴/min; 3、 温度一直升至900℃,此阶段为保温过程,煤油保持以上滴量,甲醇滴量减到30—60滴/min,滴注时间最少为48小时; 4、 预渗工艺结束后,随炉降温至700℃,保温等待我方技术人员调试。 四、 设备安装: 1、 氧探头安装并固定,完成与碳控仪表的电路连接; 2、 氧探头维护仪安装并完成电器联接和与氧探头的气路联接; 3、 汇流盘安装并完成与甲醇、煤油桶和滴注器的连接。 设备安装图如下: 注:甲醇和煤油要安照自然流量方式流下,且保证压差不小于2米,流量均 匀,甲醇和煤油质量要合格,不含杂质;参比气流量恒定。 五、 工艺调试: 1、 开启炉盖,装入正常炉量的1/3—1/4的废工件,随炉放3—4个试样,开始升温,按照正式工艺运行; 2、 当强渗温度和碳势到后开始计时,每一小时做一次定碳片实验,并完成一次试样检测(主要是碳势、晶象和层深),将测试数据与仪表显示数据比较,校正仪表有关参数,反复做几次,直至显示碳势值与设定碳势值基本接进; 3、 仪表校验完成后,开始正式工件的预生产。此阶段主要是更进一步掌握该碳控系统的特性,同时对生产工艺进行调整,确保生产合格率一次性通过。具体操作与工艺调试步骤2相同,主要是实时对炉况和炉内气氛进行监控,确保产品的一次性合格。

楼主:
还有:
碳势控制范围和控制精度取决于什么条件呢?
能告诉我具体的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在这里碳势控制是个系统概念,由整个系统控制,所谓碳势控制系统包括:传感器(此处使用氧探头,也可以使用红外传感、碳势电阻等方法)、控制仪表(碳控仪:通过能斯特模型显示实时碳势并PID控制方式调控输出)、执行机构三大方面。你所说的精度是和这三个方面关联的整体概念!
    1.传感器:之所以使用氧探头是目前最可行、性价比最好的方式,一般探头寿命一年以上,在线比红外和电阻稳定,维护比其他方式便利;
    2.仪表:进口仪表有美国马拉松碳控仪、Honeywell组态仪表、英国欧陆仪表、国产北京培特仪表、武汉华敏仪表等厂家,共同点都是通过能斯特模型转换氧电势信号为碳势,实时显示并调控输出,输出方式可选脉冲输出、比例时基输出、4~20mA线性输出等方式,输出方式的选择和执行机构有关;
    3.执行机构:可选择电磁阀、线性执行阀等设备。选择阀门需要注意阀芯密封件,必须是抗渗剂腐蚀的材料,一般定购阀门的时候告诉厂家请厂家选配!

网友A:
你提到的使用工控机、PLC设备一般在多用箱式炉、连续式渗碳炉上使用(对于井式炉除非多台集散控制,否则使用成本过高,不过北京培特开发有专门的井式炉工控机系统),那种是大规模生产渗碳器件下才使用,工控机和PLC主要控制连续炉工艺逻辑动作过程,从预热区进料开始,到渗碳一区、渗碳二区、扩散区、保温区结束,工控机和PLC控制设备控制炉门开启、推料、监控不同工艺区温度(配合温控仪)、碳势(配合碳控仪)并控制调节,此处PLC完成工艺逻辑动作,工控机作为上位机使用,在处理监控功能的同时,可以安装一些组态软件(如iFIX、intouch、组态王等等),模拟显示炉子工艺过程,此外如果熟悉工艺可以自己通过VC、VB编制工艺软件,嵌套入组态软件中作为专家处理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工艺程序,动态调节处理工艺。

网友B:
楼主,你是哪个公司的?怎么这么专业

网友C(2008-04-07):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哪个公司的?怎么这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