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PLC或单片机方案

楼主(2006-09-02):
我现在要用到三个脉冲输出口(10KHz),但不用扩展模块(老板说太贵),能否用两个低价位的PLC来做。 例:两个FX1s-10MT,但那样的话,怎样和一个触摸屏通讯,还要接一个
一通道DA和一个二通道的DA转换模块,能否做到。假如是用单片机来扩展的话,能不能直接用触摸屏与单片机通讯??谢谢!!
Email:longdahu@163.com

网友A:
用单片机来扩展的话,能直接用触摸屏与单片机通讯.关键 在协议。

网友B:
象三菱这样的PLC仿真他的协议还是很简单的,,就买个单片机开发板做就是了

网友A(2006-11-09):
‘从事单片机系统开发行业6年多’就可以称‘王’,20多年的都笑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解答,来了就一通广告不算好汉!走两步、走两步~~!

网友C:
我曾用一个FX-1N控制两个伺服马达.另外加一个扩展模块就可以三个脉冲输出口了.应该不贵.你们老板也太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