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FR-A500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6-09-02):
(无正文)

楼主:
三菱变频器,参数设定保存后会自动变化,请那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我原来遇到了两只,参数变得很大,上下限频率达到6000多.后来将CPU板拆下,用热风枪从吹了一下,EEPROM从焊了下就好了.不知你的如何.

网友B:
一般都是存储块问题,cpu板也要清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