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BE驱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09-02):
各位高手:
小弟请教一个Ifix 与MBE的通讯问题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电厂的项目,上位用的是IFIX, 下位PLC 用的是昆腾的,通过以太网连接,共三个远程PLC,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1号远程站突然掉电,致使2,3号远程站MBE 下的的所有点都无法显示,当1号远程站上电后,重启IFIX,显示恢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是IFIX的配置问题吧?应如何配置?请各位告之。。。

楼主:
怎么没人跟贴。。。。哎 !

网友A:
MBE中你设置了其他站的信息了么?

网友B:
这个问题联系我吧.放心我决对不会收费的.如果你不想,也可以在这里.只是我需要你的PLC的硬件组态.如果方便你可以截面发到这里.因为这种现象一般是硬件组态时的IP地址或者网关设置错误引起的.主要是看一下是不是其它两台机器中设置了网关,很可能这个网关地址就是第一台机器的IP地址.如果是这样就会发生这种现象.网关的设置在PLC的组态里有,在IFIX的配置里也有.所以你最好先看一下,我的QQ:44383414.我会关注这个问题的.

网友C:
估计楼上说的有礼,但是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设网关的,那个给维护不方便,这个问题还不止到位啥,如果解决了说一声,学习一下

网友D(2008-03-13):
差不多的问题,我们煤矿上,下面用的modbus协议的,上边ifix mbe,走虚拟串口,只要下面的设备停电,就会造成通讯中断,只有将mbe驱动重启就可以。  期待解决

网友E(2009-07-30):
我做人一个项目,下位是HONEYWELL的FSC,上位是IFIX,现在有一问题:IFIX画面DI点的状态均正常,但AI点均显示????,检查了所有配置正常,请各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