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求助:有用过FAULHABER驱动器的can的高人么?

楼主(2006-09-02):
各位高手:
小女子最近又遇到问题了。我们公司现在有个项目,用到了FAULHABER公司的一款微型驱动器,型号是3006C,其通信口是CAN2.0,支持CANopen,本身自带了一个软件:Motion Manager,可以通过CAN Interface使PC与驱动器连接,我们为此买了一款CAN-to-USB compact,是IXXAT公司的产品,在Motion Manager里可以看到名为ixxat_vci2.dll的链接文件,据FAULHABER的人说选择了就可以直接使用IXXAT的Interface,但是事实是没用,他们建议去找IXXAT,把这个文件替换掉,我和IXXAT在中国的代理联系,那边也在踢皮球,各位高手行家,用过的请指导小女子一下,多谢!

网友:
关注!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最近有没有什么进展?或者有没有试过别的公司的产品?

网友A(2006-10-23):
可以试试ESD的CAN卡,最近IXXAT的问题好象不少

网友B(2007-03-13):
为什么用FAULHABER呢 如果你用maxon的 这个问题我给你解决 你在哪个城市啊?

网友C:
我们作为FAULHABER在中国的代理商,一向对FAULHABER产品负责到底,您提到的问题,我们已经完美解决,但致电您时,您声称该设备目前挪作它用,所以我们为您准备的解决方法未能在您的设备上实践成功.您后续任何时候要使用该设备,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感谢您对FAULHABER产品的支持.

网友D(2009-01-19):
请问IXXAT哪家公司代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