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建议

楼主(2006-09-02):
近几个月都用英威腾的变频器,觉着有一个地方特不顺手:1是电机电源接线端子太靠后,接线特别不方便。2是控制端子太小,觉着太小气,还有标注看不着,不象三垦的端子都很大,压线特容易。从小处着手,方便客户,才是明智之举。

网友A:
我也有同感,已经提过,不过感觉不会有用。

爱人啊,你在哪

网友:
有道理,我也有同感。搞开发设计的应该多考虑些实际使用中的问题。

网友B:
他们只是在考虑如何节省他们的成本了,或许有过给客户考虑? 谁也不知道。

网友C:
我的建议是在端子盖板的背面贴上端子标识图,方便接线。
端子大小及位置问题牵涉到PCB板布局和整体结构设计,恐一时难以改变,只能期待产品系列升级时有所改进。

网友C: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人性化设计需要在客户的积极建议中不断发展及完善,非常感谢各位对敝司产品提出的中肯建议。

网友D:
希望英威腾的人能够看到

网友B:
我也用了很多了
正如楼上的兄弟说的,接线的时候很不好弄,标示在下面
看的时候不方便,真希望厂家能为客户着想。

网友E(2006-10-11):
 希望英威腾的人能够看到

宏观:

网友B(2006-11-13):
我就是INVT 的直接客户 用了很多了
一直都是这样的
多会能改了天晓的

网友F:
顶!!!补充一下,通用型端子看上去很多个,可多功能输入端子太少,只有4个,举个例子:正反转+正反转点动+故障复位(或再加个其他功能)就没办法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客户都没法做了,不知道设计人员怎么想的??英威腾公司能引起重视吗???

网友G:
英威腾的端子不是有I /O 扩展板可以选择吗? 控制端子太小是个问题! 值得解决。谢谢大家提出问题!

网友H:
英威腾皮实吗?我只用FUJI的(几年了)。觉得好用的回信。

网友F:
小机子端子有扩展卡端口吗?I /O 扩展板要钱的啊老兄,为什么以前GS的都有六个现在升级了反而少了两个 `?

网友I(2006-12-26):
外引面板是不是能做一种有电位器的,一定场合用户还是习惯有电位器调速。

网友J:
为了节省成本,没办法,呵呵,如果成本提高了,价格贵了,你还会选择英威腾吗?就这还是从供应商那里赊来的,将就一些吧,呵呵

网友K(2008-09-14):
现在发现英威腾小功率的机器都用单管做了,好像不太可靠哦!

网友L:
收到大家的提议,我们会重点考虑。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现在发现英威腾小功率的机器都用单管做了,好像不太可靠哦!

网友N:
这些问题早就提过,不能只说受到建议,不为拥护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