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9-02):
请教各位:如果一个租客租的门面有两块三相分时电表(分别属于两个房东我就是房东之一),他说要将零线接在我的电表上,请问我的电表会转吗?这属于偷电吗?

网友A:
按说是在同一供电系统,你的电表不会转,有窃电嫌疑.对你的用电设备有安全隐患.

网友B:
电表不会转。

网友C:
因该不会转的

网友D:
只要他家的火线不接到你们家的表上,他就不会用到你们家的电,零线怎么接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