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功能的数据采集设备吗(寻求)

楼主(2006-09-02):
待采集的电压信号(电流)变化范围比较大,需以数字量方式采集该信号,且采集点特别多,然后将采集信号用串口或rj45口传出

网友A:
大到多少?什么信号?只要不是宇航方面的(这个不属于我们的范围。)都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哦,是这样的,待采集的信号是通信电缆中的一对线加了一个适当的直流电压,可适当调整大小的,采集点有50个左右,另外串口输出的数据需要与PC机串口匹配,请教有这方面的设备吗?

网友B:
不复杂啊,看你又什么要求?simeonpu@163.com

网友C:
具体参数?
比如:电压范围,频率,精度等等。
我们有美国进口的产品,功能非常的强大。不仅可以做信号采集用,还可以进行PID控制,数据转换,远程监控,等等。欢迎垂询!
QQ:329360862/13370269729

网友C:
这是产品的图片介绍,请参考!redlion126@126.com

楼主:
以50采集点的算,这样一套大约多少钱?

网友C:
   一个基本功能主模块+7个8通道电压或电流输入模块28000元,
具备以太网通讯能力,USB编程口,3个串口,可同时以不同的通讯协议于其他设备通讯,实现数据内部转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