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软起动的问题,

楼主(2006-09-02):
有两台泵,一75KW,一37KW。要求:自动时,用变频器控制75KW的泵,水量达不到设定值时,用软启启动37KW的电机。手动时,软启启动75KW,软启动37KW。电机运转时用旁路接触器,软启动器退出。请问一次图,二次图如何解决?
另外用软启启动是如何转换到运转的?

网友A:
软起动器本身就有自动转换的功能

网友B:
问一个问题:
在晶闸管软起动中,如果触发角小于负载阻抗角,会有什么后果?会有直流分量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严重,必须考虑?

网友C:
变频器可以润、软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