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ON-3A模拟量模块

楼主(2006-09-02):
各位老师有没有关于FXON-3A模拟量模块的读取和模拟量输出的例程,说明书上都是英文看不懂啊,谢谢各位呢。
希望那位老师给我指一条明路啊

网友A:
ld m8000
to k0 k17 h00 k1   把H00写入BFM#17表示选择输入通道1
to k0 k17 h02 k1 把H02写入BFM#17启动通道1的A/D转换
from k0 k0 d10 k1 读取BFM#0的当前值并保存到寄存器D10
前面的K0表示你模块在紧靠PLC第一个位置!
ld m8000
to k0 k17 h01 k1 把H01写入BFM#17表示选择输入通道2
to k0 k17 h03 k1 把H03写入BFM#17启动通道2的A/D转换
from k0 k0 d12 k1 读取BFM#0的当前值并保存到寄存器D12
ld m8000
to k0 k16 d14 k1 把D14的内容写入BFM#16,这将被转换为模拟量
to k0 k17 h04 k1 选择通道
to k0 k17 h00 k1 把H00写入BFM#17表示启动D/A转换

网友B:
这个模块好像有他的专用子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