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用做指针的S7-200的ac1保存的地址下移一个单位,应该怎么做啊

楼主(2006-09-02):
问一下,把用做指针的S7-200的ac1保存的地址下移一个单位,应该怎么做啊

是把ac1加1,还是ac1加上要移动单位的长度

网友A:
如下:
ld sm0.0
movd &vb100,ac1
+d 1,ac1 //此处ac1内应为vb101

网友B:
是地址加一,那么如果原来指向VB0,现在是VB1,如果原来是VW0,要想得到VW2,那么地址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