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闸门落闸“电机过速”上升没问题?

楼主(2006-09-02):
施耐德ATV71闸门落闸“电机过速”上升没问题?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一点:闸门落闸时电机是处于发电状态的,这和上升时刚好相反,变频器此时发挥的是制动作用,这和起重机的应用是类似的。
如果你的变频器是工作于开环状态(没有测速信号反馈),而且没有加配相应规格的制动电阻或是适当放大变频器余量,那么落闸时的超速“SOF”故障是很难消除的,因为稳定落闸所需的制动力有可能超出变频器的能力范围。
设计选型的责任人要深入地思考一下不同工况的差异,如果只会照着电机功率直接套变频器的话,难免问题多多

网友B:
我们公司是做起重机的,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原因很简单,就是制动力矩不够。ATV71的制动单元是内置的,你只须外配相应的制动电阻就可以了。在选制动电阻时一定不可以按有些变频器资料中所给的制动电阻参数去选。因为起升机构制动电阻有它的特殊性。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有用的公式。

网友C(2006-10-23):
  东西师兄:

    把公式透露一下社!为谢!

网友D(2006-12-01):
东西师兄,能把公式让我共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E(2009-03-03):
东西,,师兄,:

 把公式 共享一下,邮箱liyupeng6688@163.com

谢谢哦.

网友F(2009-04-08):
东西,,师兄,: 请教公式,邮箱lddqpaq@sohu.com

网友G:
06年的东西师兄了,哎,看来,等不到他出来了。

网友H:
说的是,下放的时候要有一个能耗制动

网友I:
为什么我在空载的时候,用外部端子控制,电位器轻轻旋一下,频率上升得非常快,然后马上就跳SOF 故障了,麻烦高手指教!!

网友I:
问了好多朋友都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在空载的时候,用外部端子控制,电位器轻轻旋一下,频率上升得非常快,然后马上就跳SOF 故障了,麻烦高手指教!!

网友J(2009-06-23):
电位器有问题,应选择电阻大一点的电位器

楼主(2011-04-14):
呵呵,这么久了,才出来,辜负大家了。

最终选择了“起重提升宏”解决的,不过至今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大家关心啦!

外部制动电阻是有的。

网友K(2011-08-10):
施耐德变频器当你选择起升宏的时候会将很多的参数强制设定,而且外部电阻器不是有就可以的,对阻值和功率都有要求的。当电机高速下降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一定要有电阻器将电机再生的能量消耗掉,否则就会发生过电压或者通常说的溜钩。

网友L(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