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honeywell pks求教

楼主(2006-09-02):
系统正常运行一年多了,现在出现IOLINK OK变红是否是网络故障,是不是由于网络噪声太大引起的(现场人员反应噪声很大)?应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检查PKS通讯状态,如果状态都是绿色则不是网络故障,可以重起控制器,但是我想如果IOLINK如果OK变红可能两个控制器同步是否也存在问题呢,重起时要保证不会影响生产才好

楼主:
谢谢PIA,两个控制器确实是已经不同步了。由于之前是正常的,当主控制器的IOLINK 出现故障时就自动切换至备控制器了,两控制器也随之失去同步了。

网友A:
我也有请教高手,你是对的,这是通讯故障,检查一下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