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12的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6-09-02):
请教2812的电机控制问题

我自己写了2812的SVPWM开环控制程序,通过示波器和RC滤波器后也看到了大致的正弦波形,但是控制一个小功率异步电机时,电机却不转,电机里面会发出声音,好像带不动一样。请教各位大侠,这应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好像带不动一样
你确信输出的功率够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用的电机是400W的,而IPM额定输出功率:0.75KW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