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菜鸟提问题

楼主(2006-09-02):
三相电的三根相线分别与中线的电压都是220V 就是说如果我以中线为参考点的话,三跟相线的电位都是220V 那么为什么两跟相线之间会有电压(380V).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提得有水平,但是,也反映了你的《电工学》学的也不是太好,回去好好地把正弦交流电的知识弄懂

网友B:
那是相电压各线电压的关糸

网友C:
实际点,那是科学家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果你是搞研究可以去追根究底,如果是为了工作把《,电工学》学好就可以了,有好多东西会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深究,因为要我们真正去掌握的太多了

网友D:
空闲时,多学习,你提的问题,太简单了,大家都不是专业打字员,初级电工原理学,讲的再详细不过了。

网友E:
建议学习交流电原理。

网友F:
任何事要从基础学,努力

网友G(2006-11-06):
一句话说不清楚 快去看书吧 不然 嘿嘿

网友H:
改行吧,不可能清楚了!

网友I:
你比俺的水平高

网友J:
这是相电压和线电压的关系,努力。

网友K:
楼主的意思是为什么不是0吗?
这要从交流发电机的原理说起。简单地说,发电机三相绕组在圆周上呈120度均匀分布,所以发出来的三相电之间是有角度的,即存在相位差,并不是简单的三条线。相线与中线之间的电压叫相电压,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它们之间存在√2的关系。